想在不锈钢板上做点修饰,比如说贴纸之类的

楼主(2017-01-09):
求问老司机们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不锈钢丝印,高端上档次。

网友:
激光雕印也不错,图案文字都可以做。

网友(2023-09-27):
激光雕刻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丝印,高端上档次。

不赞成丝印,丝印一般只能单色或少数颜色,还是不够丰富炫彩。

网友:
激光雕刻没贴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