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升角与螺纹车刀角度的关系!

楼主(2017-01-09):
好久没来论坛了,现在遇到一螺杆,导程55mm,双头,外圆36mm,底径18mm,总长290mm;如图:

网友:
导程大 会导致车削后角与毛坯干涉  所以螺纹刀两侧后角要大些  你那VT  用的宏程序编的?

网友:
刀具后角不能与螺杆干涉的,楼上说的有道理,加工楼主这种螺杆应该先选用刀尖阻力小的刀具粗加工,然后再使用阻力大的刀具精加工,目前楼主这种螺杆加工切削量不易太大,单边别超过0.1mm为宜

网友:
现在3D世界,搂标准刀具角作图,然后组合作一下修改就可以了,
如果非刀粒,主要不还是装刀、磨刀不到位。

网友:
仅看图就感觉好牛x的样子,膜拜!

网友:
这个真不懂.
vericut楼主能否给份?

网友:
正在从事蜗杆加工行业,很多不懂请多多指教

楼主:
终于搞出来了额!
多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