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结构的螺接

楼主(2017-01-09):
4mm钢板,上面安装电气设备,比如电池盒,电气板等。需要用M5或者M6的螺栓。想用M6的,因为整个非标小设备都是从M6、M8、M10里选取。不愿意取那么多规格。
要求,螺纹不得突出钢板,因为另一个面有其他作用,叉车的作业面。
粗牙应该不行吧,除去倒角,没有几扣了。
细牙加锁紧胶吧,整个设备全部粗牙,这里冷不丁几个细牙看着不爽。
上部焊接螺母吧,整个空间就不多,严重影响。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能想到的办法你都想到了,还是看现场情况做适当的改变吧

网友:
拆台式电脑主机,看看主板是怎么装的,再看看硬盘是怎么装的。。。

再拆笔记本电脑。不用拆得稀里哗啦,就拔下电池,看看槽内有哪种螺丝。

4mm钢板,M6以上的螺栓,还不能露头?那,还想什么?只有一种螺栓能用了吧。。。

除非,不怕板子变形的话,焊接螺帽?

网友A:
“螺纹不得突出钢板” 什么意思?是指螺栓头?螺钉有沉头的,螺栓不好全沉进去吧。

网友:
你把路都堵死了,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时候设计也需要妥协,牺牲次要服从主要。我认为可以考虑细牙。

网友:
又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的问题,主要是你限制要求太多,就像楼上说的路都被你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不得突出钢板” 什么意思?是指螺栓头?螺钉有沉头的,螺栓不好全沉进去吧。

哈哈,我也不分螺丝、螺钉、螺栓、螺丝钉。。。还有丝攻和丝锥。。。还有螺母和螺帽。。。

前几天去电脑城买串行接头。人家卖货的大姐问我:你要带针的,还是要带孔的?

我很习惯性地回答:我要母的。。。

网友(点评):
你想把卖货的大姐带走

网友(点评):
你个粗人

网友(点评):
我邪恶了···哈哈

网友:
航空、汽车行业,有一种粗牙丝锥,用上去就可以。具体你搜搜

网友:
如果量大,重新设计,留出足够空间。
量小,临时解决方法,4mm板上开锥形沉头光孔,M6的螺栓,不会露头,要安装的电气元件上用螺母,能攻螺纹的攻螺纹。

网友:
貌似不能选螺丝紧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