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结构精度问题,恳请大神分析!

楼主(2017-01-09):
现有一转盘结构。在当前结构下回转精度无法达到预期
如何改进能提高精度?请师傅们指教.
现有的结构

剖开

初步猜测原因,可能是1.转盘与端盖的两个轴承位没有约束
                                   2.转盘轴承位与端盖轴承位并非一次加工存在偏心因素
故有改进方案:
由于空间限制,只能用两个角接触轴承
增加2MM定位台阶

请师傅帮忙分析,该方案可行性,谢谢!

网友A:
两毫米的定位台阶有点小,不过总比没有的强,有定位台阶的盘应该台阶外圆和盘的测量外圆是一刀活,才能保证良好的同轴度

网友B:
想办法把两个轴承的间距尽量拉大才是最暴力最直接的办法吧。

不然,就算加工精度很高,螺栓的拧紧扭矩不同,它就得跳跷跷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毫米的定位台阶有点小,不过总比没有的强,有定位台阶的盘应该台阶外圆和盘的测量外圆是一刀活,才能保证 ...

嗯!就没有那个台阶吃了大亏了!
但是这种方案对转盘的刚度有没有影响(承受倾覆力)?
假设方案一刚度已经足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把两个轴承的间距尽量拉大才是最暴力最直接的办法吧。

不然,就算加工精度很高,螺栓的拧紧扭矩不 ...

没有办法,空间已经限制死了。这算是应了单边悬臂结构的弊端吧

网友A:
得看你转盘的用途,如果是加工用,并且是小的零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转盘的用途,如果是加工用,并且是小的零件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是刀盘,类似复合车床的动力头。
但是工作强度比车床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是刀盘,类似复合车床的动力头。
但是工作强度比车床小很多

建议还是尽量增加螺栓拧紧力,增加定位台阶的高度。目前的改进,精度问题不大,但是稳定性无法保证啊

网友C:
1,单就方案来说我看楼主第二个方案可行,件小没问题,就是对轴承外套要求高点,多问下转盘的结构不能动吗?。
2,有几点需要注意
(1)各个配合定位面都要有形位公差要求,转盘的定位最好突出一个台来。
(2)轴承的安装,定位,预紧量楼主都要重新考虑,现在这样肯定不行,轴承背对背,中间考虑加隔套。

网友D:
转盘也轴的接触面太短了,凸起的2mm少了,上面没空间不知道下面是否也可以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单就方案来说我看楼主第二个方案可行,件小没问题,就是对轴承外套要求高点,多问下转盘的结构不能动吗 ...

转盘的结构不能动了。
位置基本已经被固定死。
如果要做大改动,也要到下一个产品上做改进了。
请问滚锥轴承换成角接触。刚性是否会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单就方案来说我看楼主第二个方案可行,件小没问题,就是对轴承外套要求高点,多问下转盘的结构不能动吗 ...

大结构动不了了。方案二是改进版,但是始终觉得不理想,刚度估计会比方案一会小很多,转盘承受径向力时很危险,请问你的改进意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盘也轴的接触面太短了,凸起的2mm少了,上面没空间不知道下面是否也可以凸起。

恩,1.加高台阶5至8MM

2。最后一句话不是很理解

网友:
学习了,我前几天也发了类似的分割器上怎么保重精度的,现在还在求索好的办法

网友E:
这个跳动应该是端跳吧,和几个因素有关。
1. 此圆盘这个面的加工精度,可以通过加工来保证,很容易实现;
2. 圆盘和轴承座的连接精度,如果止口不能加深,那能否两个零件装配打定位销后,以内孔定位,再加工圆盘端面,以保证端面相对于轴承座孔的端跳;
3. 旋转精度,旋转精度主要取决于轴承的形式和游隙,可以选择精度比较高的轴承,减小游隙。尽量加大轴承安装跨距,角接触轴承采用背对背安装,增加刚度。

网友(点评):
是啊,学到了很多,还是多上点论坛,学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跳动应该是端跳吧,和几个因素有关。
1. 此圆盘这个面的加工精度,可以通过加工来保证,很容易实现;
...

分析到位!点赞!
2. 圆盘和轴承座的连接精度,如果止口不能加深,那能否两个零件装配打定位销后,以内孔定位,再加工圆盘端面,以保证端面相对于轴承座孔的端跳;
不能以内孔定位加工了,只能是两个端盖放到CNC上去加工,然后再做配合
不能9

网友F:
建议
1、采用高精度p4及以上级轴承
2、控制螺钉的旋紧力矩误差
3、控制零件的加工精度,特别是平行差
4、凹孔平面与工作面的平行差难以保证,建议更改

网友:
轴承改成向心和平面推力组合

网友:
转盘如果是加工用,并且是小的零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单就方案来说我看楼主第二个方案可行,件小没问题,就是对轴承外套要求高点,多问下转盘的结构不能动吗 ...

今天已经测试出结果。效果不太理想。两个角接触轴承的刚性实在太差。还得用圆锥滚子轴承,从方案一方向去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跳动应该是端跳吧,和几个因素有关。
1. 此圆盘这个面的加工精度,可以通过加工来保证,很容易实现;
 ...

今天已经测试出结果。效果不太理想。两个角接触轴承的刚性实在太差。还得用圆锥滚子轴承,从方案一方向去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
1、采用高精度p4及以上级轴承
2、控制螺钉的旋紧力矩误差

今天已经测试出结果。效果不太理想。两个角接触轴承的刚性实在太差。还得用圆锥滚子轴承,从方案一方向去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测试出结果。效果不太理想。两个角接触轴承的刚性实在太差。还得用圆锥滚子轴承,从方案一方向去 ...

不要气馁,走弯路积累经验,用方案一,再增加两点建议:
1. 用高精度轴承,比如P4;
2. 变原来的面对面安装为背靠背安装,增加刚度;
 如果轴向受力不大,可以考虑两个圆柱轴承加一个四点接触球轴承,肯定比两个圆锥轴承的旋转精度高。
希望结果出来,再分享,谢谢!

楼主(2017-02-13):
引用 网友E:
不要气馁,走弯路积累经验,用方案一,再增加两点建议:
1. 用高精度轴承,比如P4;
2. 变原来的面对面 ...

大神,能否再指点一二,可否加QQ详聊呢?现在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QQ号:414794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