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合金材料可以阳极氧化吗?例如ADC12

楼主(2017-01-10):
请教各位前辈,压铸用的铝合金可以进行阳极氧化吗?有哪些排号?谢谢

网友:
1,压铸铝一般不推荐进行阳极氧化。
2,要选的话DM32、DM6相对好些。

网友:
应你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由于铸造本身的工艺决定内部组织难免存在气孔、缩松之类缺陷。阳极时无法进行修复,所以你要根据产品阳极的目的自行选择。

网友A:
可以做,但成本高,相对别的工艺良品率也要相对低。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但成本高,相对别的工艺良品率也要相对低。

产品既有压铸铝合金,又有铝型材,外观件,想做到无色差,有否良品率高的工艺推荐。谢谢!

网友B:
铝合金铸件也可以做阳极化,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铸件也可以做阳极化,遇到过。

那就要看压铸是什么材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