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轴的转速扭矩能计算出对轴承的径向力吗

楼主(2017-01-10):
机械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这只是示意图

一级变速箱知道小轴的扭矩的转速,怎么计算径向力选择轴承,还需要知道其他条件吗; w"

网友:
纯粹的转动只会产生离心力,这里可能还会有重力,齿轮传动会产生径向力

网友A:
怎么计算齿轮的径向力,请参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
根据齿轮的压力角计算出径向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计算齿轮的径向力,请参阅机械设计手册

找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齿轮的压力角计算出径向分力

计算出来了,十分感谢

网友C:
机械爱好者?

网友D:
楼上几楼全在胡扯,径向力一般是指圆柱形物体上受的作用力,该作用力方向通过物体截面的圆心,且垂直于物体的轴线的力。
楼主的图明明是圆柱直齿齿轮,两齿轮啮合时的互相作用力明明不通过齿轮分度圆心,这叫径向力啊。
齿廓间作用的压力方向沿着齿廓的法线方向,也就是沿啮合线方向。为了计算方便,对这个力沿分度圆的法向和切向作分解。

网友E:
通过扭矩算切向力,反推出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爱好者?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机电专业生,因工作需要,要设计一个1级齿轮箱。暂时还谈不上爱好吧,只是对机械有点兴趣,毕竟刚刚开始接触机械(越来越后悔当初在学校混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楼全在胡扯,径向力一般是指圆柱形物体上受的作用力,该作用力方向通过物体截面的圆心,且垂直于物体 ...

书上确实找到了计算齿轮径向力的公式

我个人理解楼上的意思应该和你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扭矩算切向力,反推出径向力。

你好,请问是用11楼图中的公式计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用11楼图中的公式计算吗?

好的,谢谢

网友F(2021-11-13):
引用 楼主:
书上确实找到了计算齿轮径向力的公式

我个人理解楼上的意思应该和你的是一样的

惭愧没找到这个图片,请问在第几版何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惭愧没找到这个图片,请问在第几版何处?

嗯,找到了,第6版15-141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F:
嗯,找到了,第6版15-141

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