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镀铬后用线切割去切掉吗

楼主(2017-01-10):
         如题,表面镀的铬,现在想切掉上面的部分。有什么办法?求指教

网友:
可以的,导电的都能割,钨钢都行

网友(点评):
不会让镀层破话吧

网友(点评):
镀的硬铬就不会,如亮铬的话你镀的多厚?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镀的多厚,应该挺薄的,刀痕还能看的很清楚

网友(点评):
那就没事了割吧,问问是不是硬铬,亮铬的话装夹注意划伤,断面要求不高就油漆笔刷一下,高的话整个零件重做吧

网友:
线切割最优选择。

网友(点评):
电切割不会让镀铬层崩开吧

网友(点评):
那不会破坏镀层是吗? 那切过的地方如何修复,防止生锈

网友:
不管什么办法,只要你切掉,横截面肯定会外漏出来,那不是要生锈了?

网友(点评):
就是说切开的地方镀层会不会蹦开, 然后切开的断面如何处理

网友:
切过后 修一下圆角完事在从新电镀

网友A:
如果工件不大,切开后,再电镀,什么都不担心。

网友(点评):
我这是在外面定制的,线切割完了,磨出倒角,在用镀铬漆喷一下行不行

网友(点评):
端部面积不大,对外观一致性没有特别要求,室内用。用镀铬漆,小面积修补应该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楼主的镀层有1mm厚吗,开动一次线切割,却为了去掉几个道的镀层,过程麻烦不说,工时呢。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传感器,废掉的话又要重新做,修修能用最好啦

网友:
你是要去掉镀层还是直接切掉端部?

网友:
切掉端面使用线切割最好啦,如果是圆柱形,不怕轻微夹痕,用车床也可,端面防锈可以再镀一遍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件不大,切开后,再电镀,什么都不担心。

端部面积不大,对外观一致性没有特别要求,室内用。用镀铬漆,小面积修补应该可以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