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7-01-10):
螺纹M12,准备把这个零件用于车门锁柱,不知道学名叫什么?这是标准件还是非标件呢?各位大侠有用过这种零件的吗?谢谢!

网友:
这货非标吧。

网友:
不太清楚,你淘宝照片搜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非标件

网友:
或许有行业标准

网友:
就是个连接管

网友A:
我们这把这个叫螺纹轴,光头一端加轴承,配轮子,螺纹端是固定用的,主要是从动轮的固定

网友:
取名因使用场合而定,比较通俗的叫法:轴承小轴、固定小轴、小轴

网友(点评):
哈哈,有意思,是不是有给自己孩子取名的自豪感,“小轴”

网友(点评):
因为带螺纹固定的轴从要求、大小、作用基本上是小儿科的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把这个叫螺纹轴,光头一端加轴承,配轮子,螺纹端是固定用的,主要是从动轮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