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皮刀参数

楼主(2017-01-10):
12MM白钢粗皮刀开粗铝材,转速和进给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转速根据工件直径来确定,开粗吃刀量大点,进给快点,你说的白钢粗皮刀是高速钢刀条,然后刃磨的吗?如果是,那么在刃磨时前角大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根据工件直径来确定,开粗吃刀量大点,进给快点,你说的白钢粗皮刀是高速钢刀条,然后刃磨的吗?如果是 ...

买的那种高速钢粗皮刀,像D12的具体参数值设多少呢?

网友A:
三刃的开粗刀,转速600-750左右,切削速度40-60,仅供参考,根据现场情况做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刃的开粗刀,转速600-750左右,切削速度40-60,仅供参考,根据现场情况做适当调整

用加工中心做的,这种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加工中心做的,这种参数.....

加工中心的话,转速可以提升的,我以前用过德国GUHRING的刀具,四刃高速钢铣刀,d12的,铣钢活,转速4000,进给1500左右,0.5的侧吃刀量,干活一样,很快,你用的高速钢刀具估计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应该找找刀具说明书,参考说明书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