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片怎么定位好啊

楼主(2017-01-10):
我想的是铝片从振动盘出来,带吸盘的机械臂将铝片放到圆柱支座上,然后那个伸出的头是上小下大的正多边形,这样定位行吗?

网友A:
八边形下落过程容易卡,不如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边形下落过程容易卡,不如三角形。

嗯嗯  好的  由于铝片比较轻 我一直在想吸盘直接把铝片放上去后,然后吸盘压一下铝片,这能不能很好地实现定位?

网友(点评):
有到位检测装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边形下落过程容易卡,不如三角形。

没设计到位检测装置!!

网友B:
八边形的上部分做成螺纹,加一个垫片,然后用螺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边形的上部分做成螺纹,加一个垫片,然后用螺母锁紧。

我不是那个意思  误会误会

网友C:
我觉得长方形不错

网友:
虽然是八边形,但采用两组四边就可以定位了,接触面太多不是干涉就是精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长方形不错

我这个东西最后还要放在一根轴上,感觉得用正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