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达到这样要求的气缸有没有?

楼主(2017-01-10):
找气缸,有没有气缸先活塞向前运动再旋转一定角度,回程的时候先活塞退回来,再往反向转复位

网友:
有这么先进的我也要几个

网友:
有类似的,旋转夹紧缸

网友:
你要是了解气缸结构,就知道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功能

网友:
自己设计滑轨行程走向吧,见过的缸都是往复直线运动的。

网友A:
直线摆动组合气缸, 可以么?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摆动组合气缸, 可以么?

价格有点高啊 我还是想个别的吧

网友B:
就用常规的气缸,自己设计一个摆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常规的气缸,自己设计一个摆动机构。

想弄个气缸加步进电机,大神觉得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C:
回程的时候先往反向转复位,再活塞退回来?还是先活塞退回来,再往反向转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程的时候先往反向转复位,再活塞退回来?还是先活塞退回来,再往反向转复位?

回程时先回转再活塞退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程时先回转再活塞退回来

应该会有吧

网友:
旋转夹钳气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