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磨头更改设计,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7-01-10):
各位大虾,为方便磨头上下精度的调整(原来上下垂直0.005mm之内,现在要保证它在这个精度内,并且可调整),所以现在我将原来的硬轨接触改为由两根可调节的导轨压块调节。看各位大虾有啥意见。

网友A:
1,就一点调是可调了,你左右两导轨之间的平行度,位置度怎么保证?
2,要我宁可直接调立柱。
3,大结构不要乱改,会出问题,看似无关紧要,过不了总工这关。

楼主:
怎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一点调是可调了,你左右两导轨之间的平行度,位置度怎么保证?
2,要我宁可直接调立柱。
3,大结构 ...

这里的话只要保证了两导轨之间的平行度就行了,上下和前后的位置度没啥要求。原来就是因为有不可调节才更改的。现在我们公司有一款就是采用这种结构的。

网友(点评):
设计大胆,创新,我敢说肯定报了专利。

网友(点评):
实用新型专利!

网友(点评):
上下,没有精度要求,你怎么保证磨出来的面在厚度上是公差范围内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感觉问题在于后期的安装调试,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C:
后期安装调试估计会比较麻烦!

网友D:
对,只要安装调试过关,没有问题。想知道楼主如何实现“可调整”这个功能?

网友E:
可调节的导轨压块调节,这个方案可以,关键是安装时修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感觉问题在于后期的安装调试,精度怎么保证。

明天铸件就回来了,等待调试结果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安装调试估计会比较麻烦!

原来就是因为安装之后调试不了才提出更改计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只要安装调试过关,没有问题。想知道楼主如何实现“可调整”这个功能?

就是通过侧面螺钉顶导轨压条来进行调整,正面螺钉是固定用的。

网友(点评):
可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磨损后的补偿,补偿加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调节的导轨压块调节,这个方案可以,关键是安装时修配。

铸件已经在做,很快就会有结果。但稳定性还是需要时间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感觉问题在于后期的安装调试,精度怎么保证。

得等待时间来检验。

网友:
高大上呀

网友F:
楼主,你将硬轨改为什么样的导轨了?
我前段时间拆洗了一台美国的BROWN&SHARPE 超精密磨床的Z轴,是用的硬轨,导轨不可以调整。但主轴的和Z轴的垂直度可以调整。有不少匠心独到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将硬轨改为什么样的导轨了?
我前段时间拆洗了一台美国的BROWN&SHARPE 超精密磨床的Z轴,是用的硬 ...

就是铸铁经过热处理,然后精磨过的硬轨,现在增加那个导轨压块也是45#钢(热处理过),然后磨过的。请问你有那个美国BROWN&SHARPE的拆机的图片,如果可以的话,请分享给我看一下美国的机床呗。美国的机床少见啊。

网友G:
磨床的精度很高吧?????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磨床的精度很高吧?????新手

5μ之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铸铁经过热处理,然后精磨过的硬轨,现在增加那个导轨压块也是45#钢(热处理过),然后磨过的。请问 ...

拆解时拍了几张照片。加我微信,我传给你。1330675252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解时拍了几张照片。加我微信,我传给你。13306752528

网友:
如果压条松动了怎么办?放松措施要做好呢

网友(2017-06-02):
大结构改了后续出现问题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