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件的工艺性

楼主(2017-01-10):
需要圆角时,圆弧以不与直边相切为好
这句话依据是啥,怎么的出来的
需要掌握哪方面知识,才能得出类似结论

网友A:
上面图文并茂写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文并茂写得很清楚了。

只是给出了结论,什么理论的出来的这个结论、   是实际操作经验吗

网友:
圆弧与直边相切, 圆弧可能与直边错位, 有个小台阶, 影响外观.

网友(点评):
一般圆弧与直边不是一次冲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从冲床加工的方面来说的 工件加工出来后,强度会有影响吗,两种不同的方式

网友B:
孔位偏时,圆头比方头更严重。

网友C:
这如同上下二个矩形接触面,不取同样尺寸一个道理,具体你懂得

网友D:
相切的话,如果机床精度差一些的话,连接处台阶会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位偏时,圆头比方头更严重。

好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如同上下二个矩形接触面,不取同样尺寸一个道理,具体你懂得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切的话,如果机床精度差一些的话,连接处台阶会比较明显。

之前都是异性产品,没有批量,开料大部分用的激光,用冲床少,好的  谢谢了

网友:
相切不好做模具,不要圆弧模具容易做,四个方向间隙容易调。有圆弧不相切也比相切容易调整间隙。如果一次做成,不需要修修改改,相切与否都无所谓,如果需要修修改改,相切就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