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有限元分析高手:关于齿轮啮合接触应力分析

楼主(2017-01-10):
求教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高手,关于齿轮啮合接触应力分析,为啥我算的结果明显小的多?Z1=24,Z2=77,B=75,T=124NM,实际计算结果为500多MPA,求教大神

网友A:
受力方向选择法向或者指定方向试试

网友:
看你的图片估计能猜出你需要好好看书了。1、经典齿轮计算接触应力的物理模型是什么? 2、你读取的是von miss应力,你该好好看看材料力学,弄明白 材料失效及强度理论。

网友B:
经典齿轮计算接触应力的模型,来源于接触应力。  两弹性物体接触时,最大接触切应力出现在接触点下方某一伸出与接触面成45度角的平面上,该应力,随着表层向下而增大,达到最大后又随离表层距离增大而减小。 这个最大值 也决定了你热处理,特别是表面高频 或 渗碳 渗氮层的深度。 这些厚度不是看手册 抄抄而已的。
既然是切应力模式 的失效 ,你读的von miss 应力当然也反映不出来了。

想搞有限元,就把solidworks的这些插件扔掉。最好去玩ansys,abqus之类的专业软件,那会驱使你去刨根问底。

如果有经典公式可求的情况,必须先了解其计算的原理模型,这样你才不会迷惑,才能进步。

网友(点评):
学习是一步步来的。都是从迷茫开始的。

网友C:
什么边界条件,什么算例类型都不交待清楚,有你这样求助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边界条件,什么算例类型都不交待清楚,有你这样求助的吗。

不好意思,我是根据这篇论文做的,但是做不出,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我是根据这篇文章做的,但是做不出这个结果,很迷茫

网友(点评):
这种论文,何必当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方向选择法向或者指定方向试试

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根据这篇论文做的,但是做不出,怎么回事

只是想求证一下,软件计算的准确度,还需大家多多指教,有做过的可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齿轮计算接触应力的模型,来源于接触应力。  两弹性物体接触时,最大接触切应力出现在接触点下方某一伸 ...

我也是初学,有些迷茫,还请大家解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求证一下,软件计算的准确度,还需大家多多指教,有做过的可以分享下

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导致结果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边界条件,什么算例类型都不交待清楚,有你这样求助的吗。

两齿轮啮合的静态分析,大齿轮固定,小齿轮加扭矩

网友:
评论区没一个真正帮楼主解决问题的,都是在炫耀自己有多牛逼,这么牛逼怎么这点问题都解释不了

网友(点评):
这话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初学,有些迷茫,还请大家解惑

如果你想验证,从简单的来。
1、验证赫兹公式, 圆柱面与平面接触、圆柱面与圆柱面接触、球面与平面接触 等,这些模型建模也简单。 这时你再看你的各种应力结果,理解对应关系
2、齿轮的建模分析(你的建模是不是渐开线,你得确认,看那片论文,他用了一个插件来生成齿轮,这齿形对不对,难说),单对齿啮合, 不同啮合状态,这时的状态 赫兹工式也是好用的(曲率半径),
3、两对齿的啮合问题。

齿轮啮合公式里有个啮合系数的。那片论文的处理太不严谨,它怎么建模就恰好在这个状态?还认为solidworks计算值与公式计算值是对同一状态的解析。

网友(2019-01-29):
很值得学习探讨了

网友(2019-03-21):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14):
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导致结果差这么多( V*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1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导致结果差这么多

这种接触类的问题最好用理论公式计算,有限元软件在接触点处应力奇异,随着网格划分的加密,数值不断加大。你的值这么小,我估计是网格太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