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求变截面梁的挠度线

楼主(2017-01-10):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计算变截面的梁的挠度的计算.使用AutoCAD Mechanical里面的计算挠度功能.求赐教..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惯性矩只能用一个。

网友B:
这个做不出来的,可以用别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惯性矩只能用一个。

哦哦,但是我手上有个CAD文件   他就是用的变截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不出来的,可以用别的软件

我也知道ansys也是可以的  但是CAD不是方便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