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速

楼主(2017-01-10):
           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变速。 不能在低频状态下长时间运行,容易烧坏电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安全区间,就是低于百分之多少额定转速,才可能会烧。

网友A:
1,好的变频电机能好些,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几十转以下就不行了。
2,不要低于额定转速的15%以下吧。
3,变频也最好不要低于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好的变频电机能好些,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几十转以下就不行了。
2,不要低于额定转速的10%一下吧。
3,变 ...

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
我们的变频器好像低于20Hz电机就转不起来了

楼主:
刚才问一位别的单位的前辈,说如果是变频电机,不能低于5HZ,普通电机不能低于15HZ,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