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坯硬度要求:(200+50)HB 5/750,后面的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7-01-10):
毛坯硬度要求200+50)HB 5/750,后面的5/750是什么含义,没见过这个,发动机缸体加工要求说明,求大神帮助

楼主:
大神们出来吧

网友A:
1,5/750一般表示硬度的测试方法。
2,一般会是5mm的钢球750kgf的力下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50一般表示硬度的测试方法。

高手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查查资料材料硬度上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点评):
硬度的分类和检测也是一件繁琐的事。

网友(点评):
请下载 GB/T 231.3-2009

楼主:
还有粗糙度符号下面 -2.5/Ra1.8,那个-2.5是取样长度的意思吗?为什么是-2.5而不是2.5

网友(点评):
取样长度无疑了,负号我估计是对取样形式的一种规定,沿加工方向等,GB中并无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50一般表示硬度的测试方法。
2,一般会是5mm的钢球750kgf的力下测试结果。

哦 在您的指点下 上网查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 能详细说下吗

还有粗糙度符号下面 -2.5/Ra1.8,那个-2.5是取样长度的意思吗?为什么是-2.5而不是2.5?这个问题能帮我解答下吗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50一般表示硬度的测试方法。
2,一般会是5mm的钢球750kgf的力下测试结果。

还有粗糙度符号下面 -2.5/Ra1.8,那个-2.5是取样长度的意思吗?为什么是-2.5而不是2.5?这个问题能帮我解答下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