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的名称怎么有文件的扩展名

楼主(2017-01-10):
小板.ipt是工程图的“名称”,可是有扩展名。

  • 怎么去掉
  • 这个单元格内引用的是模型的文件名,有没有别的好的参数可以引用?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零件代号”。

原因:

1)默认是自动和创建时的文件名称相同。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就没必要手动写进去了。

2)手动修改零件代号,不会使系统乱报警。

楼主:
  • 项目名称列下的标题不是自动生成的,得自己填写了
  • 看来如果不想自己填写,只能用零件代号了,因为他是自动生成的,且没用文件扩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