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提供海绵切割机的技术支持的(有偿合作)

楼主(2017-01-10):
公司想做这样的机器,技术不够,问下谁能提供下技术支持,有偿的。

网友A:
模切不能搞定?

网友(点评):
层主看看第二张图片中背景里的那些堆货,就差不多能想到模切是够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切不能搞定?

这种效率高 可以很多层切

网友:
这些图片是哪儿来的?
外围可以切出模样来,中间怎么办?最后剩下又薄又高的料,只能扔了吧。。。

切,真没难度。这是考虑原料特性、考虑工装、考虑工艺的活儿。

比如,10mm厚、200mmx200mm的海绵,让你自己切出10mm宽的条条20根。工具,就是美工刀一把(刀片当然得是新的了)、几根扁钢和底板。

你能切出来20条漂亮的,这设备的确切方案也就定型了。

嘿嘿,小心别割手。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C:
有诚意帖个联系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谢谢。你做过这类设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诚意帖个联系方式吧

296217885。 QQ号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震动刀,像往复锯那样的。在展会上看过。不过如果要切曲线,要让刀能沿切线转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