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切削速度提高后表面粗糙度会降低?

楼主(2017-01-10):
为什么切削速度提高后表面粗糙度会降低?哪位大侠能讲讲其中原理,如能结合附图(切削原理示意图)讲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但是太理论了,其实有的时候表面粗糙度的好坏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的,比如刀具,机床,加工的工艺安排,也希望和楼主一样,请哪位大神通过切削原理图讲讲切削速度和表面粗糙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
找本切削原理教材看看,将的很全面。

网友(点评):
看了,讲的不明白,

网友(点评):
看了2个版本的,一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的,一个华中科技大学的,里面基本没讲,大侠见过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1,提高切削速度会减少鳞刺和积屑瘤的产生,积屑瘤会随着刀具加工,产生后剥离,再产生再剥离,从而影响表面粗糙度。
2,初期的积屑瘤产生剥离速度很快,从微观上就是刀尖的长短在波动,从而表现在加工面上的微观不平。

网友(点评):
好像离楼主想要的原理还差点,不过是很热心的在回答问题,支持。结合图来看楼主想知道多晶体的晶粒在切削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不同条件下分别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找《金属切削原理》看看

网友(点评):
看了,讲得不明白,

网友:
有很多原因 转速跟进给量都有影响

网友(点评):
只谈转速即可

网友(点评):
多数因素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是很好理解的,但切削速度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不好理解,

网友:
这个跟刀具的修光刃宽度有关系,修光刃宽的即使进给速度快表面光洁度也不错,我们现在用的精加工刀盘精加工时进给速度是f1000,光洁度在1.6左右,转速200,刀盘直径200

网友(点评):
感觉转速好低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讲讲切削速度和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但是太理论了,其实有的时候表面粗糙度的好坏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的,比如刀具,机床 ...

多数因素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是很好理解的,但切削速度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不好理解,因为金属切削不是真的“切”而是“挤”,

网友B:
用笔斜着在纸上往上画线,你看看速度快了画的直还是速度慢了画的直。

网友(点评):
和切屑过程联系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笔斜着在纸上往上画线,你看看速度快了画的直还是速度慢了画的直。

那你就快骑或慢骑自行车试一下

网友C:
楼主知不知道"残留面积"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不知道"残留面积"这个概念?

"残留面积"和切削速度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残留面积"和切削速度应该没有关系吧?

确实没有关系,但是和走刀速度有关,一般走刀越慢残留面积越小,粗糙度也就越好。

网友:
一个课题想在这里找到答案,有点难吧。平时没人会把其他要素不考虑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
看看这个有帮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