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光泽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7-01-10):
背景:机械加工,如加工表面有金属光泽则零件更美观,如加工表面没有或缺少金属光泽,好像也不影响什么,但美观性会变差,

请教:机械加工,金属光泽是怎么产生的?哪些因素影响金属光泽?怎样做容易获得金属光泽?怎样做容易破坏金属光泽?

网友:
和表面反射光的特性有关,例如保持金属表面就有光泽,生成其他氧化物就可能无金属光泽;还有形成漫反射就少金属光泽。
线切割,激光,切削温度高都可能使金属表面生成氧化物和其他化合物造成少或无金属光泽。
车,刨,铣易形成极光表面;金属光泽强,珩磨,研磨等易形成漫反射表面,金属光泽弱。

网友A:
1、半精加工留0.5mm的余量,选择合适的精加工刀具进行精加工,车削的表面会很亮的
2、没选择合适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会导致金属表面不亮
3、金属光泽和表面粗糙度类似,可以参考表面粗糙度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半精加工留0.5mm的余量,选择合适的精加工刀具进行精加工,车削的表面会很亮的
2、没选择合适的切削速 ...

一样的参数,有的刀具加工后的金属光泽好,有的差些,不知道刀具哪里不同,不知道怎么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参数,有的刀具加工后的金属光泽好,有的差些,不知道刀具哪里不同,不知道怎么影响的,

刀具有很深的学问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质加工后的金属光泽度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有很深的学问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质加工后的金属光泽度都不一样的

要是能列举实例并讲出其中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光泽度和使用的材料有关,和加工刀具有关,和加工参数有关,还可以加工后采用氧化电镀等方法处理。

网友(点评):
本帖只讨论机械加工的金属光泽,

网友:
钨钢刀不如涂层刀,要无七彩光还得用金钢石刀

网友(点评):
光泽除了组织自身反光内因外,加工时,表面微观挤压是主要因素,刀具硬度越高挤压越充分,光泽也越好

网友(点评):
点评比较给力

网友:
感觉和表面粗糙度有关,表面越光就越有光泽。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一定, 慢走丝出来的,粗糙度很好,但看起来很烂

网友(点评):
点评很好

网友:
机加工金属表面要出效果,刀具选择很重要,一般采用大刀开粗,小刀精修,粗开后给小刀精修留个0.1-0.3mm的余量,加工参数调试好;其次切削液的使用特别重要,切削液的使用质量直接影响加工金属表面质量。

网友:
有门大学课程叫物理光学,你可以看看。

网友B:
1.切削过程中的加工硬化
2.提高切削速度、进给量减小和增大前角

网友(点评):
感觉大侠很懂,希望再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切削过程中的加工硬化
2.提高切削速度、进给量减小和增大前角

不是大侠  哈哈  我是看了大侠的帖子专门学习了刀具材料和切削手册  惭愧

网友:
选用带有修光刃的刀片,光洁度会高一些,加工面也发亮

网友:
采用带有修光刃的刀片,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光洁度会提高,光泽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刀具有很深的学问,慢慢研究

网友(2017-02-21):
车花的东西都很亮

网友(点评):
花了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