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剪切角大小和切削速度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2017-01-10):
请教:剪切角大小和切削速度大小有关系吗?如有,什么关系?(剪切角为剪切面与切削速度间的夹角)(第一变形区可近似看成一个平面,称剪切面)

网友:
1,切削速度和剪切角大小有关,这点可以肯定。
2,但剪切角大小还与其他因素也有关,比如刀具前角大小。
3,具体和切削速度什么关系,只能说关系复杂,总的来说是随着前角和切削速度的增大剪切角会减小。

网友(点评):
大侠对切削原理理解的很深啊

网友:
剪切角大小和切削速度大小有关系,并且成正变

网友(点评):
您和楼上大侠的观点好像正好相反,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网友(点评):
理论上楼上是对的,但我从实际去看,速度大,单位时间积压有切屑就多,严重干扰了新切屑的挤出,所以只能占据更大的空间(剪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