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削层的分流点的位置和切削速度有关系吗?

楼主(2017-01-10):
请教:切削层的分流点的位置和切削速度有关系吗?即切削速度大小影响切削层金属的分流点的位置吗?

网友A:
1,分流点的位置高度会随切削速度提高而增高。
2,主要与切削厚度有关。
3,其实刀具上任何一个参数都是与切削三要素紧密关联的。

网友(点评):
大侠的观点和3楼相同还是相反?

网友B:
切削层的分流点的位置和切削速度有关系,速度越大分离点越近

网友C:
楼主这是做车削相关的理论研究吗?

网友(点评):
在研究切削速度对表面质量的影响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层的分流点的位置和切削速度有关系,速度越大分离点越近

“速度越大分离点越近”是说变为切屑的更多了吗?

网友(点评):
速度越大--切点温度超高、切削力越大--切屑变形大--分离折点就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流点的位置高度会随切削速度提高而增高。
2,主要与切削厚度有关。
3,其实刀具上任何一个参数都是 ...

“随切削速度提高而增高”后变为切屑的金属变少,被压缩变形的金属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层的分流点的位置和切削速度有关系,速度越大分离点越近

“分离点越近”是说分离点离后刀面所在平面越近吗?

网友(点评):
是的,前刀面

网友(点评):
后刀面是立面,不好去评定,要评定也只能以刀处尖带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做车削相关的理论研究吗?

有研究成果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