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小孔问题

楼主(2017-01-10):
手里有一批活材料45,要在厚度5mm的直径15mm钻19个0.5mm的孔,现在的问题钻不进去,进去一点钻头就断了。求工艺

网友A:
钻头要选用硬质合金的,估计钻头钻一点就断的原因是钻头钻偏了,入头偏,随着偏的角度越来越大,钻头抗不住劲就断了。另外,和切削液浓度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吧

网友(点评):
切削参数呢?

网友B:
需要高质量的钻头才行。联系下这个帖子的楼主,他的钻头看似很牛,加工不锈钢的。
http://www.cmiw.cn/thread-477682-1-1.html

网友:
上CNC,高速钻削

网友:
0.5的孔,一般的小台钻是达不到转速的,最起码要15000r/min以上,且进给凭手动也是不行的.

网友:
0.5还是电穿孔吧,机加工成本还高

网友(点评):
赞同,如果量不大直接穿孔机做一下好了,经济实惠

网友:
钻头太小容易断,建议小孔放电

网友:
放到CNC数控机床进行钻孔吧,加工45钢采用粉末钻头,不要使用常见的黄钻头,转速打到10000R/MIN,采用G73高速钻孔方式进行即可以,曾批量的加工过φ0.3mm此类斜孔,这种孔应该可以,适当的调试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点评):
含钴的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高质量的钻头才行。联系下这个帖子的楼主,他的钻头看似很牛,加工不锈钢的。
http://www.cmiw.cn/thr ...

谢谢!

网友C:
再来两张深孔钻
http://www.cmiw.cn/thread-477804-1-1.html

网友:
买含钴的钻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来两张深孔钻
http://www.cmiw.cn/thread-477804-1-1.html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要选用硬质合金的,估计钻头钻一点就断的原因是钻头钻偏了,入头偏,随着偏的角度越来越大,钻头抗不住 ...

转速要10000转以上吧,采用点钻抬刀的方式,孔深的话采用深孔钻头

网友:
钻这种小孔低转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激光打孔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电火花了

网友:
方法多样,经济点的 西湖高速台钻 手动0.5 慢,  穿孔机 快安全,高速铣床 钻攻或雕铣机均可 钻头转速1.8w

网友:
十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