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两种钢板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11):
夹紧原理有什么不同,使用时有何区别?

网友A:
一个是平吊(板是水平的),一个立吊(板是竖起的),原理一样。

网友(点评):
前者为什末不能吊起立的

网友(点评):
看看起吊点在哪里, 夹紧位置在哪里,就明白了

网友B:
楼主知道第一个那里是吊钩吗?

网友:
请参考图片

网友(点评):
右边你那样画是松开

网友(点评):
有实物吗, 去摸摸

网友(点评):
你是指曲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平吊(板是水平的),一个立吊(板是竖起的),原理一样。

既然第一个是起吊水平板,那么吊起来后板必然会处于竖直状态,那么问题来啦,我假设地上还有一块钢板,其状态与水平板吊起来后的竖直状态同,那么该板可不可以用第一个个钢板夹起吊?

网友(点评):
第一个吊钩,不能只用一个, 最少两个(对角吊)最好用四个。 第二个 可用一个(吊中间,不稳),最好用两个,吊两头

网友(点评):
彻底醉了!

网友(点评):
哦,第一个原来配对用,第二个我们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第一个那里是吊钩吗?

其实我发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第一个钢板夹不能起吊立板或者不能单独使用的原理,大侠可否用示意图的形式讲解下,谢谢啦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没有看懂这东西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你如果是学机械的,那就是个杠杆,如果不是学机械的,那你记住用法就可以了。 网上 不太好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平吊(板是水平的),一个立吊(板是竖起的),原理一样。

第一个钢板夹其实我做过试验,单独使用时可以把东西吊起来,不过随后又掉啦

网友(点评):
所以说,一个是不能用的。 不怕砸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平吊(板是水平的),一个立吊(板是竖起的),原理一样。

立夹横夹单独使用时原理剖析,你帮我看看有何不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夹横夹单独使用时原理剖析,你帮我看看有何不妥

  1.    第一个立式,分析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猜测过程不一定的是对的。

2.   力的大小 和线 、面接触没有关系  。

3.   横式的分析。 将板画成水平状态,重力向下,试着从力和力矩方面分析一下,为什么横着一个不能吊(实践证明一个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