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7-01-11):
该部件为铸件,孔是和轴配合的,现在孔的上部被磨出椭圆,需修复,由于部件很大,不能上床子。孔的尺寸为φ400+0.151,+0.062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给点建议

网友:
有凸台的应该是另一个件,和大平面配合的,你仔细看看

网友A:
俩图是这个件的正、反面?
400面的作用?

网友B:
是风机的偏航减速机孔吗?
这地方被磨损能造成什么后果?
这样的安装孔怎么会被磨损呢?(安装时磕坏了?) 找其它原因吧(例如垂直度不好,偏载等)。

网友:
1,听说有种喷涂的工艺还不错,但喷涂完后还是要上床子修一刀。
2,楼主的不能上床子是什么意思?
3,镀铜也可以考虑,就是楼主这件方不方便拿。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们就是做热喷涂的,

网友C:
不能上床子,人工修吧。

网友D:
铸件精度这么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风机的偏航减速机孔吗?
这地方被磨损能造成什么后果?
这样的安装孔怎么会被磨损呢?(安装时磕坏 ...

恩,是的,是刮坏的,看看有什么设备可以修吗,太大了,只能在铸件上修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点磨磕坏真的没什么影响(前提是不能起包,要能装进去) 这个孔,只是用来粗定位的(偏航减速机都是带偏心的,可以调中心距),载荷是靠一圈螺栓的摩擦力保证的。 我认为,用不着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上床子,人工修吧。

是啊,总得找个便携式设备不,不可能拿锉刀去挫吧?在说有精度要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图是这个件的正、反面?
400面的作用?

同一面,我第二图上的圆画的不好,和第一图的圆是一个,所包区域为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件精度这么高么

过渡配合面

网友E:
是白钢铸件吗?

网友F:
热喷涂工艺修复,喷涂后只能砂带抛光配合了,要么就是用非金属修复粘合剂,,真不行,给你个可现场加工操作的东西,貌似有便携式的镗床,以前看修汽车发动机的的有镗缸体的小镗床,直接固定在发动机机体上,精度挺不错的,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喷涂工艺修复,喷涂后只能砂带抛光配合了,要么就是用非金属修复粘合剂,,真不行,给你个可现场加工操作 ...

主要是加工时的定位问题,保证同轴度,还有磨大的部分,肯定要镗掉然后镶套,再镗到要求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白钢铸件吗?

铸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加工时的定位问题,保证同轴度,还有磨大的部分,肯定要镗掉然后镶套,再镗到要求尺寸

楼主既然已经决定上床子了,零件的同轴度就要找个圆度比较好的圆作为基准,可以看图纸找,或者根据作用面的重要行来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加工时的定位问题,保证同轴度,还有磨大的部分,肯定要镗掉然后镶套,再镗到要求尺寸

发动机镗汽缸的小镗床精度可以的,然后定位是可以打表的,你那上面至少有三分之二没有磨损严重,可以作为定位基准的

楼主:
你看我的第二图上的位置度0.1的24个孔可以作为定位吗?来保证同轴度

网友G:
这是个典型的数显镗铣床加工的活,没多大难度,加工工艺;以底平面为基准,(如不规整可先镗一刀)然后立起用百分表找垂直,用周边小孔或大台肩孔边都可找正中心,然后把轴孔镗大,镶套后镗合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典型的数显镗铣床加工的活,没多大难度,加工工艺;以底平面为基准,(如不规整可先镗一刀)然后立起 ...

图纸上只有小孔有位置度公差0.5,台阶圆公差是0-5,没精度的,(台阶圆和小孔应该是和已磨损的孔一个基准加工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打表找心后将设备进行夹紧?然后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先把大圆面找正(圆平面的垂直、水平)用数显表,以对称小孔找出圆心。

网友:
便携式镗床+镶套

网友:
容易磨损的,加个套如何呢,以后再磨损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热喷涂修补后上床子在车一刀,我们之前做的就是这种,5T的一个铸件,孔车大了,就是喷涂的不锈钢达到尺寸然后在车。

网友:
其实可以堆焊或者喷涂后找老师傅修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堆焊,再加工!不然就是修改图纸,把孔的尺寸改大,轴径也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