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超载保护气路咨询

楼主(2017-01-11):
请问大家有没有气缸运行时碰撞到超出额定值一定比例的力量时,气缸能自动停止的气路?主要运用什么元件能检测到到气缸超载或碰到什么东西了,然后是如何实现停机的。

我的想法是在气缸供气口串出一路气,连接到可以调整动作值的单气控阀的控制口,控制这个气缸供气口是否与大气连通。
正常时,气缸通气后,气缸运行,气缸口气压下降,低于静止的气压,低于此阀设定的动作值,此阀不动作(NC型);
当气缸运行时受阻,气缸气压会上升直到额定值,这个时段触发这个气控阀动作将气缸气口供应排出(NO)。

这个我搜索了下SMC 有一 款XT92-51-X2调整的单气控阀,但资料太少,但SMC官网查不到这款。
大家帮看看是否可以,或者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
气动系统的压力是设定的,不会因气缸受力压力升高。如果担心气缸力大会损坏元件,可选择缸径或压力适合的尺寸或参数

网友:
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超载的位置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
你要是想在任意位置超载就停止,最好是电控 +检测 。纯气路实现没想出来~

楼主:
超载是随机的,当任意位置超载就停止

楼主:
系统气压是固定的,但我观察气缸通气运行时气缸口气压是下降的(相当于充气,所以此处气压下降),当停止不动是气压会上升到系统的水平

网友:
难道楼主是在找溢流阀?

楼主:
类似溢流阀功能,但需要能气控或电磁阀控制一体的,不知有没有这种型号的。

网友:
路人甲,来学习的!!!!!!

网友:
设置液压缓冲器

网友:
气缸超载保护?气缸不会超载的  放心吧,气缸压力是气源决定的,你选型没选错,气缸就不会超载;不像液压系统,压力是负载决定的

网友:
选择缸径或压力适合的尺寸

网友(2023-10-12):
气压变化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