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机构呢?

楼主(2017-01-11):
这是什么结构?有认识的大侠请说一下?用在什么地方呢?在此谢过。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但是觉得好厉害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但是觉得好厉害0.0

在看明白之前,都会感觉很厉害的。

网友B:
万向节的一种吧, 以前看动画,有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向节的一种吧, 以前看动画,有过这样的

确实有点像,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不可叫万向节,看它是摆转为垂直旋转运动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 确实, 只有摆动,不是整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叫万向节,看它是摆转为垂直旋转运动

层主见过实物吗?用于什么地方较多。

网友(点评):
我也只是个看客

网友D:
哪个是主动机构?哪个是从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是主动机构?哪个是从动机构?

自己观察。

网友:
有实用性吗?

网友E:
没见过应用,不过这类东东可以统称空间连杆机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应用,不过这类东东可以统称空间连杆机构,嘿嘿

是连接机构,但具体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2017-04-17):
用在什么地方不清楚,确定的一点为该机构就是万向节的一种!

网友(2017-06-05):
是万向节的一种吧

网友:
这个机构不错,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
类似于万向轴

网友:
这个摆动可以用在一些搅拌动作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