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7-01-11):
这个是个学生画的,不太懂机加工,没给留退刀槽,这图送到加工师傅那里,人家说得留退刀槽,但是螺纹长度又不能缩短,如果孔的深度加大又影响强度,设计方不允许改,只能按图纸一模一样做,,请问各位高手,按照一模一样的做出来,用什么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

网友:
这要求绝,满篇的配合尺寸。
只能一刀刀往出挑了,给报个天价。

网友(点评):
好在都是十几丝+的公差,

网友B:
单件的话,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左端螺纹和右端拆开干,焊好,精车。批量的话,叫他自己来干吧

网友(点评):
好像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网友:
按5楼的办法。

网友:
首先 左边视图中左边的那个1mm是什么啊?好像视图不够,不能完全反映那个结构。其次,就他这张图纸要有效长度是73,不留退刀,你叫他找别人吧。无论怎样退刀是要有的。

网友(点评):
除非他有效要求的短点可以干,

网友C:
订丝攻,多攻几道,估计得攻个10道8道的,而且底部还是会差一点,
如果不是极特殊的要求而不得已设计成这样,不然这个设计会导致成本翻好几倍。

网友:
还有 1mm厚,4mm高的凸边, 是通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件的话,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左端螺纹和右端拆开干,焊好,精车。批量的话,叫他自己来干吧

不是金属材料  是非金属材料  ,,,,

网友(点评):
焊不了……那具体是什么材料呢,都只顾看稀奇,没注意这茬儿

网友(点评):
不能焊接,可以粘接。

网友(点评):
非金属,为何剖面线画成这样,看来是个二把刀设计的,别理他,干脆开模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订丝攻,多攻几道,估计得攻个10道8道的,而且底部还是会差一点,
如果不是极特殊的要求而不得已设计成这 ...

应该是设计师没经验,,这个件并不是必须设计成这样的,但是经过好多程序,这图纸到了我这,现在在倒回源头改是来不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设计师没经验,,这个件并不是必须设计成这样的,但是经过好多程序,这图纸到了我这,现在在倒回源 ...

应该尽量把底部台阶部分设计成组合件,不然即使是加工退刀槽,这样的深孔,螺距也不小,也不太好做,现在这样的设计,是很难弄,没有办法彻底清根,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零件,不锈钢,m6螺纹图纸要求深4,深度公差0+0.1,有效螺纹深3.8可是壁厚才4.5,而且背面不允许出现钻头钻孔出的凸点。真是奇葩设计。报废率飕飕的。
楼主这图的设计估计也是神来之手。估计公差他是看有空格随意选的吧,都是h7,深度还有标成h7的。厉害。

网友:
5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D:
估计是个大单,否则楼主不会这么上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个大单,否则楼主不会这么上心的

确实是  也是受朋友之拖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什么大单,估计这次样打了之后,就没有然后了,不管你做的好不好。 因为像这样的设计,你认为单会大?

网友:
楼主现在主要头大的是里面的牙没有退刀槽,可不可以试试用牙刀反车呢?或者如果量大,非金属的可否采用注塑把里面的牙做出来后再机加工呢?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注塑估计不行。 虽然我不知道是啥材料,但想来,这样的结构件,选料的缩水都不会小,看这壁厚可不薄啊

网友:
建议给管事的买两盒玉溪,把图纸改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点评):
其实,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要求了总长,要求了2mm,但只说了有效螺纹深度不小于73,其余尺寸不成链了

网友:
“但是螺纹长度又不能缩短,如果孔的深度加大又影响强度,设计方不允许改,只能按图纸一模一样做,...”
被动应对,这可是技术工作的大忌!
换上我,退刀槽画上去,拟个图面承认书要客户确认,去震动客户的工程乃至领导。也许就不是经办人员说说那么简单了。

网友:
还设计个梯形螺纹,要是正常的螺纹可以考虑定做丝锥的,梯形螺纹没试过丝锥

网友(点评):
梯形螺纹丝锥一般都很长,可以订做,这个产品,即使是部分清根也是很麻烦了,

网友:
满图的公差要求,有些特征设计的值得商榷。这样无形中增加很多的加工成本。

网友:
扯蛋的图。干这活得赔多少钱啊!干多少赔多少。他爸是厂长还行,赔着玩。

网友:
图都是错误。 首先图里画的螺纹就不是梯形的。导程也不是14,而是小很多。公差全是H11,也真奇葩。 螺纹牙底到25圆表面只有3.5mm, 又是非金属的材质,强度很差。 还设计要求长度不能增加,影响强度。。。就这还要求什么强度。 而且螺纹底部也都是H11公差,说明这地方配合都很紧密,有作用力。 3.5mm的壁厚,能保证这些么? 底部内圆尺寸14还忘标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金属材料  是非金属材料  ,,,,

非金属公差这么多5条以内?求具体材质,尼龙吗?

网友:
就那个螺纹长度,可用内旋风铣削,是能定长的,

网友:
Tr18x14   这个底孔3.5吧,刀怎么伸进去,这图纸也敢拿到加工厂,不怕骂他个狗血喷头

网友:
如果非金属材料,你可以用螺纹铣刀做。

网友:
神一样的图纸

网友:
拆成两件做吧!做完给粘结到一起!

网友(点评):
但必须客户同意,客户不同意,就放弃吧!奇葩的要求!

网友:
可见做设计的不懂加工工艺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一般在设计后端都应该会有一个叫工艺工程师的,他人工作就是为了弥补做纯理论设计不懂工艺的,不会让这样的图纸下到车间加工

网友:
这个件我估计是完全可以有退刀槽的
按图纸来看,应该是导程14螺距2,如果是安装锁紧后就不动的,没必要用大导程,单线就可以了,多线是为了快速移动的对吧。是移动的就只有前面极限处的螺纹才是有效的,后面的效果不大,是不是。

网友:
这个水平还是去抄图吧。制图课就及格不了。

网友:
这个要大师傅来做,内部车螺纹时,螺纹走到尾部附近要退刀车,也就是说前边螺纹牙深OK,到根部牙浅。最后在用丝攻手动攻牙,这样还有些可能哦

网友(点评):
数控车,会自动退刀,很标准的,都能做,尾部不完全牙是谁都有的

网友:
直径25和直径27,投影尺寸对吗?
钻孔,攻丝!

网友:
3D打印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金属材料  是非金属材料  ,,,,

要是塑料的,就简单了,注塑。

网友E:
我想知道左视图能跟剖面图对应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左视图能跟剖面图对应起来吗?

还真是   光注意剖面图了   ,,,,,这图画的真无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左视图能跟剖面图对应起来吗?

剖面的是主视图,另一个是右视图

网友:
留一个空刀槽就可以了,螺纹就可以拧到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剖面的是主视图,另一个是右视图

那我想知道剖视图,圆直径 Φ25,右视图怎么出来的Φ2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知道剖视图,圆直径 Φ25,右视图怎么出来的Φ27.

这个,,,,还真得问问画图的哦,,光注意剖面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知道剖视图,圆直径 Φ25,右视图怎么出来的Φ27.

你再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上精铸,让他出个天价开模费!

网友(点评):
一套模具下来可不便宜啊

网友:
估计得组合加工。

网友:
这螺纹这么长

网友:
先别说怎么加工 图就不对。标称Tr18*14  哪14应该代表螺距。可我看你的图根本就是大径18底径14螺距3或者3.5的三角螺纹而不是标称的梯形螺旋

网友(点评):
这本身就不是标准螺纹,塑料件中的螺纹也许有他自己的标准吧,不了解

网友:
这个设计挺外行的

网友:
看了半天,只能呵呵了

网友:
神设计,看来只有找日本人来做了。

网友(2019-04-10):
分体式  装配吧

网友:
天才的图纸,就来个天价的加工

网友:
3D打印的问问,应该不难!

网友:
这图纸设计的真是开眼了,Tr18x14内螺纹尺寸标注有误吧?螺距应该是4吧?(国标第二系列18梯形螺纹螺距为2或4)或导程是14,螺距漏标注了。不然内螺纹小径只有D4,牙高为8,真的很难加工。$ q7 B- L: w( V" Y7 i

网友:
加工中心铣螺纹,由里向外铣。

网友(2019-06-05):
退刀槽少不了,退尾长度再小也会有无效螺纹段。

网友:
这图你们还讨论的一头劲,平行度0.012,宽度公差0到-0.11,螺纹Tr18×14图样是不是有问题,标注的梯形螺纹,画的是三角螺纹,还证明加工的,都是废图还讨论啥工艺啊!

网友:
客户是上帝,我们经常遇到类似情况,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件的话,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左端螺纹和右端拆开干,焊好,精车。批量的话,叫他自己来干吧

分开干焊好保证不了同心度和螺距(焊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