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CrMO热处理

楼主(2017-01-11):
轴材料42CrMO,热处理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一般轴就是调质足够。

网友B:
用途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途很关键

液压杆带动翻转

网友(点评):
是曲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轴就是调质足够。

这种材料一般调质硬度多少

网友(点评):
调质的话T265,淬火的话C48,C52都可以

网友(点评):
T265硬度一般在HBS250-280

网友(点评):
这材料做一般轴有些浪费。关键件还是淬火好。

网友:
42CrMo钢属于超高强度钢,具有高强度和韧性,淬透性也较好,无明显的回火脆性,调质处理后有较高的疲劳极限和抗多次冲击能力,低温冲击韧性良好。

网友:
轴材料调质,有重载,不便于淬火的情况下表面渗氮

网友C:
一般场合的轴采用45#调质处理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场合的轴采用45#调质处理就够了。

第一次用45#调质扭弯了

网友:
45钢易变形,不要淬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