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轮与链条的配合

楼主(2017-01-11):
最近想换个思路用带附件的链条代替五金轨道送料 于是问题就来了 之前没有用过这种结构 想问下各位大侠如图中右边是步进电机带动 左边从动 中间做一个把下端链条往下压的惰轮可以保证链条上部的稳定度么?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1。上层链条底部需要做支撑,惰轮有没有到无所谓,从动轮做可调就行。
2。物料是什么?精度要求怎样?要求不高的话,控制部分用普通槽型开关就行,如果高的话,得用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层链条底部需要做支撑,惰轮有没有到无所谓,从动轮做可调就行。
2。物料是什么?精度要求怎样?要求 ...

上层底部有做支撑块,精度要求略高,不知您所说的对射是指光电感应开关还是什么,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层底部有做支撑块,精度要求略高,不知您所说的对射是指光电感应开关还是什么,望指教。

恩呢,欧姆龙的,去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呢,欧姆龙的,去找一下

像这样的可以么

网友B:
上面底部多加几个支撑轮就行,从动轮可调,没必要下面加惰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底部多加几个支撑轮就行,从动轮可调,没必要下面加惰轮吧。

上部支撑的地方是这样的 按照您的说法这就够了么?

网友(点评):
链条最好自带滚轮

网友C:
通常是用铜条支撑链条滚轮,或用耐磨尼龙条(米思米上有)支撑链条

网友(点评):
铜条?锡青铜麽

网友D:
精度高为什么不用同步带呢,完美解决你精度和稳定问题,价格也不高

我经常链条下面是一整条垫过去,不像你那样间隔的,而且两边不用挡边

看你链条还挺长的,估计挺重,左边调整张紧的螺杆得粗点

网友(点评):
有冲击,两边多余磨损

网友E:
链条支撑建议像楼上说的直接用链条导轨就行了,像你用链条带附件来输送物料,如果停顿位置要求高一般可以考虑用伺服马达或闭环控制步进马达来充当动力,到位后再精确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可以么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为什么不用同步带呢,完美解决你精度和稳定问题,价格也不高

我经常链条下面是一整条垫过去,不 ...

同步带上不能打孔更换不同的配件吧?请问您说的下面整条垫过去是用链条导轨还是楼上说的耐磨尼龙条呢?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同步带上不能打孔带东西的,你问问同步带厂家吧,多的是 我用的耐磨尼龙条,不用去misumi,淘宝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条支撑建议像楼上说的直接用链条导轨就行了,像你用链条带附件来输送物料,如果停顿位置要求高一般可以考 ...

在misumi上搜了一下 一根导轨七百到两千左右 是这个价格区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

好的 谢谢您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嘞

群友,不言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用铜条支撑链条滚轮,或用耐磨尼龙条(米思米上有)支撑链条

是因为用普通的钢材会让链条磨损很快么?您说的耐磨尼龙条在misumi上是哪种型号的方便告知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为什么不用同步带呢,完美解决你精度和稳定问题,价格也不高

我经常链条下面是一整条垫过去,不 ...

我用的是17齿内径14mm的链轮 螺杆就是14mm 请问这个受的住么?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吧,凭感觉。。

网友F:
没有作用,异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作用,异想而已,

明白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步带上不能打孔更换不同的配件吧?请问您说的下面整条垫过去是用链条导轨还是楼上说的耐磨尼龙条呢?

是我见识太少 见笑了哈哈哈  这就去找找

网友G:
最近也用了一个类似的结构。不过是重型的。但是还没生产,还不知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用了一个类似的结构。不过是重型的。但是还没生产,还不知道效果。

生产之后拍个照分享下嘛

网友:
链条会不会被拉长

网友H:
还是要看两链轮之间的距离和输送物体的重量,可以考虑用下面这种链条和支撑轨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isumi上搜了一下 一根导轨七百到两千左右 是这个价格区间么?

这个还真没仔细看过,不过米思米的不管是交期或者价格都比其他的贵些,你可以上怡合达或者上隆或者淘宝咨询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要看两链轮之间的距离和输送物体的重量,可以考虑用下面这种链条和支撑轨道。

前辈有心了 谢谢 一定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用链条做输送还可以,但是用来定位做精度比较高事情风险很大,因为链条本身的精度就不高,一般不用于高精度定位。如果已经做好了可以试下效果,如果还在设计阶段建议改同步带。

网友(2018-06-01):
加个微信讨论下可以吗623817089  我也在设计料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