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盲腔结构箱体零(正方形)件,能铸造吗?

楼主(2017-01-11):
盲腔结构箱体(正方形)零件,能铸造吗?谢谢. x( @( j3 p& C! L; i

网友:
如果那样的话,腔体里面应该都是沙子吧

网友:
铸造废品率还是很高的,是因为节约成本的话,可以想别的办法,比如板材焊接等

网友:
消失模可能好点。

网友:
不能,缺陷太多,除非无视,,,,,

网友:
二次浇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铸造铸铁平台、平板各种机床配套产品-河北全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