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校规划的一个数控铣装调实训基地!

楼主(2017-01-11):
由于场地空间有限,摆设的非常紧凑。

电控部分学习

电控部分学习

整机

整机

总体平面图

总体平面图

网友A:
这是用什么画的?SW估计画不了,太大了

网友(点评):
CAD与3DMAX混合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画的?SW估计画不了,太大了

是的,用solidworks做的。文件是比较大。

网友B:
过道留大一点,方便以后搬运毛胚料等重物时使用小车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道留大一点,方便以后搬运毛胚料等重物时使用小车能通过

嗯嗯,是的。已经留了。

网友C:
给楼主提点意见:
1,既然是装调免不了各类扳手,千分表,平尺,水平仪,再高端点的什么激光准直仪得有吧,次点的台钳,铜棒,橡胶锤,总得有地方放吧。
2,再就是各类消耗了,丙酮,煤油,铜皮,棉纱,也得有地方规整。
3,暂时啥都可以省台钳工具台不能省,不然到时候工具乱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点意见:
1,既然是装调免不了各类扳手,千分表,平尺,水平仪,再高端点的什么激光准直仪得有吧 ...

那个工具车里面都有这些工具了。另外还有一个储物室,里面有这些消耗品。

网友:
期待建成的时候再上图对比看一下。

网友:
图最右侧三台加工中心。应该调个方向,设备操作位置放在通道一侧。

网友:
LZ厉害的,电脑配置应该很高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做这么逼真,是否花费很长时间?

网友:
怎么画的啊

网友:
SW做的效果还很不错。

网友:
草图大师能画的这么细致,楼主不错啊,电脑配置肯定也可以

网友:
去年这个时候去山东理工大学,也见过和这个有些类似的设备。但是进口的,价格很高。

网友:
工具室、料房都得有吧...

网友(2017-06-02):
按照工厂的实际缺少放置工件的空间,如果你在学校用,应该不需要,设备安装尺寸和空间可以根据你设备厂家建议和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安全距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