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位凸台 配合尺寸怎么处理

楼主(2017-01-11):
求大神指导:电机定位凸台  配合尺寸怎么处理?电机凸台外径26mm,高度3mm,是过盈配合还是过渡配合?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可以调节同心度

网友:
间隙配合吧,

网友B:
这个定位止口,一般都是g6或f6 公差。 有实物的去量一下,没有实物的问厂家要。

孔取H7, 用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设计手册也有明确规定,执行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可以调节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定位止口,一般都是g6或f6 公差。 有实物的去量一下,没有实物的问厂家要。

孔取H7, 用间隙配合。

网友(2017-06-02):
H7,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