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的内六角顶丝,口圆滑了,无法用六角扳手拧出,如何取出?

楼主(2017-01-11):
顶丝在设备孔洞,顶丝完全拧入孔内。

网友:
用手钻,速度慢点,压紧了往外旋旋看,我们以前这样弄出来过。

网友:
六角沾上ab胶,干了拧出来?电脑那种螺丝花了,我用烙铁焊锡拧下来过...

网友:
如果有神器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专业取断丝的,他们有种种手段,n种方式,恕不能一一表述。
最不济他们用一种便携的电火花,打掉它。 你们那里如果机械业相对发达,也应该滋生出这个职业。

网友:
手工磨一个2.8的内六角
相当于定制内六角

网友:
当刚开始打滑时用点螺大夫,立杆见影。
电筒旁边的小“牙膏”。
德国生产,仅此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