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如何加工这个阶梯孔呢?

楼主(2017-01-11):
上面的这个阶梯孔如何在卧加上加工出来呢?

网友A:
这对于数控车不难吧!
楼主担心的是第二个台的尺寸公差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吗?

网友(点评):
上面的这个阶梯孔如何在卧加上加工出来呢?楼主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对于数控车不难吧!
楼主担心的是第二个台的尺寸公差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吗?

求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对于数控车不难吧!
楼主担心的是第二个台的尺寸公差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吗?

能不能粗铣内圆120mm,深度尺寸留余量1mm,然后再精铣至20+0.015/0尺寸呢?

网友:
说真的,需要到作业现场走一回了

网友B:
你这是打算在数控车上加工呢?还是卧加啊

网友:
数控车床控制外径应该没有问题,只是长度公差只有0.015的这个台阶就有问题了,必须用比较高档的机床

网友C:
简单啊,粗加工完了,再上把精加工铣刀铣外形和深度,1把刀完成。那个0.015取20.01编程深度就好了。

网友D:
100 120到位 带公差的深度留量0.5 140如果要做也留量  但是我觉得很怪  车的出来为啥不一次做出来 再上卧加不是浪费吗

网友E:
这个不难吧,数控车可以保证的,他是一次装夹,40万左右的斜轨数控车重复定位精度都可以保证在5um的。大批量也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车出来不难吧,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F:
车床做,粗糙度和那深度都不是事,想铣,粗糙度基本完蛋,而且铣出来的孔圆度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打算在数控车上加工呢?还是卧加啊

四轴、卧式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粗加工完了,再上把精加工铣刀铣外形和深度,1把刀完成。那个0.015取20.01编程深度就好了。{:3_64: ...

能不能铣完深度后单独镗内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 120到位 带公差的深度留量0.5 140如果要做也留量  但是我觉得很怪  车的出来为啥不一次做出来 再上卧加 ...

我只是画了一个零件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那你大概样子不画出来.... 你画出来回转体得到的肯定就是车床一次成,答案不会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吧,数控车可以保证的,他是一次装夹,40万左右的斜轨数控车重复定位精度都可以保证在5um的。大批 ...

我是第一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床做,粗糙度和那深度都不是事,想铣,粗糙度基本完蛋,而且铣出来的孔圆度不理想

孔是镗刀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画了一个零件的一部分。

好的

网友:
这个工件使用铣刀也行,镗刀也行,看你身边有什么样的工具

网友G:
不难吧? 车床简单啊 。非要到卧加上 ,建议 粗车 再精铣 再精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铣完深度后单独镗内控呢?

可以,但是对刀一定要准,一般来说机床的定位精度能达到,深度控制要很准才行,洗完台阶镗孔z抬高0.0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难吧? 车床简单啊 。非要到卧加上 ,建议 粗车 再精铣 再精镗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对刀一定要准,一般来说机床的定位精度能达到,深度控制要很准才行,洗完台阶镗孔z抬高0.05

恩 我们是进口的设备

网友:
没有直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