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结构元器件

楼主(2017-01-11):
        现有一按钮需通过外部结构使它按下去和弹回来,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或者零件。本来最好是用推杆电机,可是推杆电机结构大,不知有没有类似的可伸缩的可控制的零件,体积越小越好,二三牛推力就够了。不知有没有像电磁阀的阀心一样的元器件,只要通电后能移动5毫米左右就可以

网友:
电磁铁、小气缸

网友:
参照梭阀结构

网友A:
1)楼主在这里用“结构”一词,总觉得别扭。是不是应该叫“机构”啊?

2)既然,按按钮的动作也想用电控,我很好奇为什么不直接把按钮下的电路接到外面来。莫非,也想玩儿抢红包?

3)就按楼主的需求来找动力源的话,针型气缸呢?不会不能用气的吧。

网友B:
5mm的话电磁铁就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的话电磁铁就能满足

是的,用推拉式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在这里用“结构”一词,总觉得别扭。是不是应该叫“机构”啊?

2)既然,按按钮的动作也想用电控 ...

不是的,主要是一个机器上添加的一个小功能,因为机器本身没有用气动原件,所以就没有考虑用气动原件。现在手头有个电磁铁(刚知道有这种电磁铁),先用来试一试。现在很多零件都不知道不会用,看论坛又有很多内容看不懂,感觉做设计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