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电磁铁吸取薄一点的板材

楼主(2017-01-12):
RT,目前有个冲压线的方案要求机器人去吸取板材产品下料,由于产品结构特殊,只能用磁吸取,问题是电磁铁能吸取多厚的板材?
客户的板材厚度是0.4~1mm。

网友:
询问下专业的大磁铁 制造厂,天车下面的吸盘都是有额定的吸力的

网友:
你去看看卖钢板的地方,磁铁可以吸多重

网友:
电磁铁吸钢板应该按照重量来划分的吧,得看你现在需要吸的钢板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
背面加垫铁增加吸力

网友A:
你上磨床上吸一下就知道了,妥妥的,这点问题都搞不清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磨床上吸一下就知道了,妥妥的,这点问题都搞不清状况

没有买过电磁铁吸盘,没有实物如何试?

网友:
没有达到额定吸力不代不能吸啊!

网友:
只要规格相符,只取决于你买回来改装时的吸盘与被吸件的匹配。

网友:
被吸附物体具有足够的厚度时才能让电磁铁吸附。

网友:
你是不是担心买回来的吸盘会一次吸取多张?你百度搜索磁力分张器后就不担心了

网友(点评):
他是最后机械手取产品,所以不存在多张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是会吸多张

网友:
不仅和厚度有关,与板幅也有关系,还有电磁铁几个点吸附?

网友:
基材这么薄。不容易吸牢吧

网友:
这个板厚,有可能吸两件或者更多的板、

网友:
为何不能用吸盘?担心吸盘会把薄板抓取变形吗?
我们推荐给客户的方案是用瑞典PIAB摩擦吸盘,有专门针对薄板的吸盘。

仔细看看是边框,对不住,
这样的窄条状物料是比较麻烦,不能用夹的方式就只能是楼主所说的电磁铁

网友(点评):
2mm宽,0.2mm,长500,你吸盘吸下看看,看楼主那个图片,就是显示器前框,规格应该不止这种,还有更窄的,所以还是用电磁吸盘,靠谱点

网友:
5cm以上?是5mm以上吧

网友:
为何不采用真空吸附

网友:
买电磁吸盘,冲压线都是用这种,你那个前框板材不要是铝的就好

网友:
电磁铁的吸力是不同的,见过可以吸吨位中的钢件的电磁铁,可以联系电磁铁厂家了解一下

网友(2017-03-08):
也可以用真空吸盘试试。

网友:
应该没问题,做过用电磁铁吸3~6mm的钢板,金属板薄点无非会导致实际吸力达不到标定值,另如果采用电磁铁并对节拍有较高要求时要考虑断电退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