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孔门求助

楼主(2017-01-12):
跪求贴吧大神求助,网孔们整平前还是好点的,但为啥折弯后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原理啊,有没有折弯后在整平的工艺?

网友A:
这一块网孔板的尺寸比门的尺寸大,就会弯曲

网友:
跪求贴吧大神求助,网孔整平前还是好点的,但为啥折弯后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原理啊,有没有折弯后整平的工艺?
就这么一句话出现了语法不通和两处别字 你是有多不认真啊
还“求贴吧大神求助” 祈求别人求助你?这是什么癖好呢?

网友(点评):
很认真!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楼主:
跪求贴吧大神求助,网孔们整平前还是好点的,但为啥折弯后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原理啊,有没有折弯后在整平的 ...

不好意思,我下次会认真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网孔板的尺寸比门的尺寸大,就会弯曲

但是看到别人的产品,感觉非常好,而且网孔方面比较结实,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网孔门 建议中间间隔一段距离再网孔,也算加强筋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边框对中间的网格有个向内的作用力呢,导致网格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边框对中间的网格有个向内的作用力呢,导致网格变形

我也在想这个向内的作用力,怎么消

网友:
板子太薄,在不明处加撑档点焊点借

网友:
冲切后使用校平机校过吗?冲切网孔产生的内应力没有消除掉,折弯后内部应力会使网孔区域向内凹陷。
还有使用的是什么板材?建议使用深冲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