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过程中总是遗失配合面

楼主(2017-01-12):
SolidWorks最近装配过程中总是遗失配合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问谁呢,不是你的操作造成的吗

网友B:
软件BUG、过度配合了,或者修改了零件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谁呢,不是你的操作造成的吗

关键是特征就没有改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BUG、过度配合了,或者修改了零件特征、

昨天装配关系都没有错 刚才就改了一下外观颜色,整个装配关系都不对了

网友C:
多半是零件修改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零件修改造成。

外形特征都没有改动 就改了下外观颜色,这个按说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装配关系都没有错 刚才就改了一下外观颜色,整个装配关系都不对了

这个很正常的,不用纠结。

网友D:
改文件名或文件夹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文件名或文件夹名了吧?
并没有啊 这几个配合关系我都改有三次了 是配合件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啊 这几个配合关系我都改有三次了 是配合件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我的是标准绘制的零件,今天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我的是标准绘制的零件,今天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那估计就是软件自身问题了 但这个有解决方法吗 每次重新修改装配关系也很麻烦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估计就是软件自身问题了 但这个有解决方法吗 每次重新修改装配关系也很麻烦人

我正在尝试。我这里遇到的更诡异,虽然提示配合遗失,也有感叹号,但是我编辑配合的时候却没有遗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尝试。我这里遇到的更诡异,虽然提示配合遗失,也有感叹号,但是我编辑配合的时候却没有遗失面…… ...

你这个就更奇怪了

网友(2022-04-19):
2022年了,有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E(2024-09-10):
最近也碰到,有大佬能解决吗,什么都没操作,第二天就报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碰到,有大佬能解决吗,什么都没操作,第二天就报错?

通常只有导出的标准件会出这种问题,用STEP格式转换的零件,可以尝试:1.导出的时候用sw的格式,虽然会慢点,但是不会丢配合
2.尝试识别特征,识别完了特征以后再另存为零件
3.其实根本还是那个标准件的特征库有点发神经,换一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通常只有导出的标准件会出这种问题,用STEP格式转换的零件,可以尝试:1.导出的时候用sw的格式,虽然会慢 ...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受教了,感谢

可能是共用件,很多装配体引用的原因,我改只读属性,看看明天还会报错不会。

网友(2024-10-10):
碰到好多次了,都是外部导入的零件才报错,应该是零件格式转换中出的问题。

网友:
这些问题,你做多了,就习惯了,就不会再来问了。是你自己改了自己忘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