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求解?

楼主(2017-01-12):
请问这个标注什么意思?

网友:
以前也没见过这样标注的。
应该是倒角,看竖直方向 和垂直方向 。或者 X向 Y向 分别是 负方向 0.2  0.4

网友:
清根,只许下沉

网友:
对你这个来说可以理解成倒角大小,最小0.2,最大0.4。倒圆或是倒角不限记得有个标准来着,好像是DIN6784,不知道记错没,可以去搜下

网友:
ISO 13715标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德标,锐边边缘尺寸,标准号DIN6784

网友:
长见识了  吼吼

网友: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标,锐边边缘尺寸,标准号DIN6784

谢谢!

网友:
德国的图纸经常出现这种标准,特别是汽车零部件的图纸

网友:
:又get 一个知识点

网友B(2019-02-11):
请问,当时你是怎么操作,就可以做到要我收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当时你是怎么操作,就可以做到要我收听你的

胡乱操作的

网友:
谢7楼,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