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轨道到底有没有缝隙?看完你就明白啦

楼主(2017-01-12):
文章中这段话该怎么理解呢,看懂的朋友可在本帖讨论一下
“升降1℃,每一米钢轨就会伸缩1.18×10−5米。假如某地一年钢轨的温度上下相差40℃,那对于1000千米长的铁路来说,就要伸缩472米。无缝线路则采取了新型的温度力传递技术,采用固体无溶剂热固化胶粘剂将道岔长心轨、间隔铁、翼轨胶结成一体,实现一个区间的无缝线路温度力经过道岔向另一区间正常传递。

网友A:
升降1℃,每一米钢轨就会伸缩1.18×10−5米。假如某地一年钢轨的温度上下相差40℃,那对于1000千米长的铁路来说,就要伸缩472米。
你确定你的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线性关系的话,真的没有错啊

网友(点评):
为何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点评):
应该是把1000千米看成1000米了

网友(点评):
比较性急

网友B:
数是没错,但一根1000千米长的钢轨少见。

网友:
这种因素铁塔等线形结构设计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是没错,但一根1000千米长的钢轨少见。

1000千米的钢轨是直的吗?
要知道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多也就这么长。
1000千米的话,中心线绝对得按三维曲线来看了。
造三维钢轨,我表示不懂。
再者,就算能造,这么长的钢轨,单件率很高吧?
感觉是胡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1℃,每一米钢轨就会伸缩1.18×10−5米。假如某地一年钢轨的温度上下相差40℃,那对于1000千米长 ...

比较性急

网友:
要结合实际

网友(2022-09-12):
理论上几十km就有道岔接缝了,,,,所以是假设。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算吧,毕竟地表的温度也在同步变化,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应该要加一个计量温度的,比如20℃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A:
升降1℃,每一米钢轨就会伸缩1.18×10−5米。假如某地一年钢轨的温度上下相差40℃,那对于1000千米长 ...

体育老师怎么就不能教数学?哪个数学老师不是全才?有一个体育老师是数学博士,你很不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