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针形件取料问题

楼主(2017-01-12):
0.5mm的针状物体,振动盘送料过来后该怎么取料好取?(不分方向)长度为25mm

网友A:
你的下一步是要干嘛?
不好无缝对接?

网友B:
料道做垂直,针横向排列,然后从侧面用小针捅端面,逐个顶出
或者针竖直排列,后面没什么要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下一步是要干嘛?
不好无缝对接?

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取这种细针形状物体的方式,平常的物体都是用吸盘或气缸取的,看到这种针状的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道做垂直,针横向排列,然后从侧面用小针捅端面,逐个顶出
或者针竖直排列,后面没什么要说的了

谢谢,你说的这个是送料的方式,我问的是顶出后用什么样的治具取和固定这个针,将它埋入注塑机里注塑。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电磁铁,当然首先要确认下你的这个材料

网友:
垂直方向转盘接料

网友:
楼主哪里?这个是镶件注塑。

网友:
电磁取料的机械手?或者让机械手和送料装置合并呢,下方出料直接进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这个是送料的方式,我问的是顶出后用什么样的治具取和固定这个针,将它埋入注塑机里注塑。

所以你要把问题说清楚,这个也简单,用夹爪就好了,夹爪上开很多槽,两个夹爪的槽互相错开咬合,多细的针都可以很好的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