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经常断裂,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7-01-12):
图示是我们模拟设备上面的自己做的一款脚踏板,弹簧是我们直接采购的,但是非常容易在图示处断裂。请假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忙解决下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1、在弹簧内圈加一圈橡胶垫,应该能减少磨损,但感觉脚踏应该比较难踩动
2、现在脚踏在弹簧一边,如果把脚踏往中间移动,两边放两个小弹簧会不会好点?
各位,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A:
感觉簧丝直径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簧丝直径小了。

直径我用卡尺量了下   3.2mm的

网友:
是韧性不够吧

网友:
看图片, 弹簧是被磨断的。
明显弹簧是受到了径向力,使弹簧没有在中心工作。从平面度,垂直度方面分析。
再就是套一个套筒,把磨的地方分散一下(治标)

网友:
弹簧工作过程中,力的传递对弹簧钢丝表面的光洁度和损伤程度要求非常高, 特别你这种扭簧, 首先有了机械磨损,然后力的传递的过程中,磨损的地方应力集中,造成的断.

网友:
感觉是踏板对弹簧的扭力过大造成的,把踏板与弹簧的接触点尽量向中心靠

网友B:
局部受力了,给里面的轴上加个尼龙套吧。

网友C:
弹簧内圈加个套吧,要是能加个滚针轴承最好了

网友:
检查是否超过弹簧的使用极限,
也有可能弹簧的质量不行,换一家试试.

网友:
个人见解,弹簧局部受力,应该是导向没做好,比如,转轴太细,导致扭簧只有一圈产生形变,其他圈数没有起到作用

可以考虑将转轴加粗。具体至今可以参照扭簧厂家的建议值。

网友D:
弹簧内孔与销轴间隙不可太大,象你那大小的估计直径方向1mm左右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受力了,给里面的轴上加个尼龙套吧。

我也这么打算,但不知道能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内孔与销轴间隙不可太大,象你那大小的估计直径方向1mm左右足够

间隙不大的,基本贴合了

网友(点评):
,那就找60SiMn材质的弹簧,市场上基本是65Mn

网友E:
弹簧和中间的轴套要有间隙,这个是计算出来的,需要参数如下,弹簧线径,安装初始角度,工作最大角度,弹簧材料,弹簧中径,最后计算出合理的轴套直径

网友:
另外要看你的使用寿命是多少,计算弹簧的疲劳寿命,这个不是随便一个弹簧就可以用的好吗!

网友:
估计还是安装定位的问题。我们是用于电动汽车上的踏板,弹簧丝直径也是3.5mm。结构如下,供参考。

网友:
对扭簧来说,这个位子也是它应力最大位置。 首先计算 校核下应力吧。 如果计算结果 确实有问题,结合工况改设计。  扭簧的使用要注意心轴的尺寸。 心轴是否过大,有没检查过

网友:
弹簧承受的扭力过大,计算校核一下力的大小是否超过了弹簧的承受范围。

网友:
看了半天,没给看里边是啥样的。。。

网友F:
       看断裂的图片,扭簧都是从固定端断掉,楼主说内侧有磨损,那么扭簧受力的时候,应该是弹簧的各圈都有变形才会从活动端传递到固定端并且与轴产生摩擦才有的磨损,所以弹簧和轴的间隙应该足够弹簧变形,内侧有磨损说明弹簧的这个位置肯定是与轴接触上了,那么是什么导致它们产生接触?
      猜测原因有两个:1. 轴与弹簧的间隙还是有点小;
                               2. 感觉这个原因更多一些,图上看固定端是靠一个螺栓来挡住弹簧的,这个螺栓太靠近弹簧了,它逼着弹簧靠向轴,试着让它远离弹簧吧。

网友:
材料有关吗

网友:
确定磨损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断裂的图片,扭簧都是从固定端断掉,楼主说内侧有磨损,那么扭簧受力的时候,应该是弹簧的各圈都 ...

我认为也是第二个原因造成的,另外活动端和固定的角度是否造成弹簧与芯轴剧烈摩擦。

网友G:
扭簧内圈的衬轴直径不能太小,但也不能太紧凑

网友(2017-06-02):
弹簧局部受力差

网友:
断口那么齐,安装正确的话就是材料问题

网友:
弹簧内圈小了,放大一点,或用小一号的钢丝弹簧,可解决

网友:
估计是导杆直径大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断裂的图片,扭簧都是从固定端断掉,楼主说内侧有磨损,那么扭簧受力的时候,应该是弹簧的各圈都 ...

第二点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簧内圈加个套吧,要是能加个滚针轴承最好了

滚针轴承有点太奢侈了吧

网友(2018-01-28):
踏板自由状态下,用白色油漆笔在扭簧本体圈身上划一条直线,然后将踏板扳至工作角度状态,正常情况下直线变成了斜线,若有工作圈扭转不正常,则斜线不均匀。由此可以方便检查扭簧与机构的配合状况。一般在力臂根部断裂,且断口较平整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扭簧工作圈扭转不均匀。

网友(2018-04-29):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受力点的问题, 如果把固定弹簧的位置往外移就会解决,再就是有可能是制作问题, 制作过程中此处是否有痕迹也是弹簧是否断裂的原因

网友:
你这个扭簧工作的时候弹簧圈会缩小吧,轴和弹簧间隙太小就容易造成局部受力导致断裂

网友(2020-09-27):
引用 网友G:
扭簧内圈的衬轴直径不能太小,但也不能太紧凑

轴套的直径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弹簧和中间的轴套要有间隙,这个是计算出来的,需要参数如下,弹簧线径,安装初始角度,工作最大角度,弹簧 ...

请问一下轴套的直径应该怎么计算呢,有没有公式这类的。谢谢!

网友:
我也认为是应力的问题,因为题主说经常断,应该不是疲劳造成的。
自用的弹簧设计和校核表,题主试算一下吧。

1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公式 .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