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什么钢材氮化处理硬度高

楼主(2017-01-12):
要求表面氮化处理,洛氏硬度在60°左右,耐磨性好,什么材质的圆钢好?都是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
一大部分的中高合金钢都可以,说实话楼主的问题很难具体回答。

网友:
我同意2#的观点

网友:
看是做什么用
结构件的话,中碳、中低碳的渗氮钢,有些需要碳氮共渗
大部分的模具钢也都可以渗氮,硬度都能达到楼主要求
如果结构件用的高碳钢,嘎嘣脆

网友(点评):
专业啊!赞同!

网友:
模具钢的硬度耐磨性都很好。

网友A:
氮化层硬度 为什么要 用洛氏硬度?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碰到的问题。我们标的是布氏硬度, 不知道采购从哪找来的供应商,负责机加工的(热处理是委外的),供应商那只能测洛氏硬度,我们质量部门过去抽查零件时,就抽查了硬度一项,当时就按布氏转到洛氏来测。没有合格的。不知道怎么沟通后,采购、质量部门都向设计部门反馈,说设计的零件硬度有问题,人家达不到。当时,设计人员第一反应就是,这都是手册上的数据,怎么会做不出来。后来,有设计人员到现场后,发现是这个测量的问题。
后来,公司就制定了,《热处理技术规范》 主要规范了 常用材料的热处理方式, 图纸上的标注式样, 质量部门的检验细则。

网友:
42CrMo,先调质,氮化可以达到HRC60。

网友:
手册中查找渗碳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氮化层硬度 为什么要 用洛氏硬度?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碰到的问题。我们标的是布氏硬度, 不知道采购从哪找 ...

不是都说HV的嘛,  渗氮层可能被洛氏硬度计的头直接压穿的可能性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说HV的嘛,  渗氮层可能被洛氏硬度计的头直接压穿的可能性有吧

所以要规范啊。 设计 检验  要有统一的标准, 标注也要合理,方便检验的实现

楼主(2017-02-25):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采用42CrMo。

网友(2017-08-27):
渗氮零件怎么测量洛氏硬度?图纸有问题

网友(2017-11-16):
38CrMoAlA国产氮化钢,先调质再氮化表面硬度到HV1000

网友(2021-12-30):
这个要CR12MOV   硬度高,耐磨

网友:
氮化处理用维氏硬度测量。如果允许换算的话大部份的合金钢都能满足要求,38CrMoAl、40Cr、42CrMo等都可以做到,想要硬度更高可以考虑不锈钢、高速钢。本人做QPQ处理的,电话18384239155

网友(2022-05-23):
17楼巳说了很典型的渗氮
一般来说含有Cr的材料都可以渗氮的
渗氮淬火----渗氮后还可以再淬火
楼主现在用的是42CrMo,根据需要可试下用渗氮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