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sw将曲面展平

楼主(2017-01-12):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曲面需要转变为球面,曲面是从直径为288的球内表面取下来的。我尝试了曲面展平和转化为钣金件展平都没有成功,哪位大神给提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图中哪个曲面

楼主:
整个曲面都要展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哪个曲面

整个曲面展平

网友:
球面不属于可展开面。(典型钣金是指,中性层长度不会变化的)

网友:
你如果用钣金冲压模具来画,可能能展开

网友:
我说一个你看看可行不。球面无非就是无限的圆叠加的面,取面积相同,可以把,这样展开成相等的圆形面积,是不是可以、、、、拙见,知识个人的突然想到的,

网友:
这个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