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的磨损

楼主(2017-01-12):
发到客户的机器,转速,负载都不大,不知为什么几个月就断掉了 0E_69N`S`[6X$(669P5)4%S.png

现在的同步带整体都不结实,用手一撕就这样

网友A:
找不到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断的地方。。。。

已补充 抱歉

网友B:
回转半径太小了,回转弯数量有点多,看你的安装空间够,可以试着加大同步带轮,换上聚氨酯的同步带试试吧。

网友(点评):
同意层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转半径太小了,回转弯数量有点多,看你的安装空间够,可以试着加大同步带轮,换上聚氨酯的同步带试试吧。

感觉不是结构的问题,发了几台机器出去,只有一台是这样,别的用了一年多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设计问题了,机器互相对比一下,从同步带等元件上、制作精度、装配精度上找找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结构的问题,发了几台机器出去,只有一台是这样,别的用了一年多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在客户那里什么都检测不到,想大概看看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同步带还能这么用啊?双面齿吗?第一次见
反复弯折,里面没有钢丝或者玻璃纤维丝吗?
不过同方案其他设备没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你这台某个或者某几个轮张的太紧了

网友:
把黄色胀紧轮换个面,具体重新排布

网友:
买好质量的,比如盖茨的,或者哈金森的,里面带钢丝的也行

网友D:
是否有温度因素存在,比如这台机周边环境高温,或者温差大

网友:
设备的安装精度,现场的工作环境,皮带的质量都会对皮带的寿命产生影响,没办法,只能一项一项的排除

网友(点评):
精度误差转化为张紧力?

网友E:
拐弯抹角太多了吧,在这方面改进一下,虽然不代表台台有问题,但增加了出问题的概率。

网友:
楼主,你好:
      看同步带的断面只能看出是拉力拉断的;
      但是看同步带各齿的磨损就出现规律了,同一侧的磨损部位和磨损深度非常一致,为什么会这样呢?
      将各同步带轮齿面的磨损比照一下,说不定就有结论了。

网友:
这是哪种同步带型号呢?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最下面的绿色轮子包角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还能这么用啊?双面齿吗?第一次见
反复弯折,里面没有钢丝或者玻璃纤维丝吗?
不过同方案其他设备 ...

张紧轮都是用同样的弹簧拉的,力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拐弯抹角太多了吧,在这方面改进一下,虽然不代表台台有问题,但增加了出问题的概率。

这个结构没放全,实际上是上下有两个移动部件带着同步轮要有调整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温度因素存在,比如这台机周边环境高温,或者温差大

温度就是常温,周围有几条同步带,只有这个出问题

网友F:
可能是有同步轮轴不平行,导致同步带轴向受力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有同步轮轴不平行,导致同步带轴向受力不均

想到可能是这个原因,只能以后装配的时候注意了 多谢~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LZ的惰轮使用方法。带齿的轮张紧同步带背侧。图示这两个轮明显不符合不为常规使用。可能本人见识太少了。

网友:
看看同步带的齿形是否与同步带吻合,还有同轴度

网友:
没有看到同步带中间的加强钢丝

网友:
轮子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看图片,同步带上有磨损,齿也有磨损,看着象同步带和机构的速度不一致,同步带被机构打坏了,是不是查查同步轮是否都在一个平面上,同步带是否有扭曲,偏移的现象。

网友:
双面齿可以选择错位齿,弹簧拉的张紧轮在松边还是紧边?载荷是否有冲击?

网友:
正如铁丝反复弯折易断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
包角过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结构的问题,发了几台机器出去,只有一台是这样,别的用了一年多也没什么问题

这种结构没有问题,感觉是同步带质量问题

网友G:
结构不科学

并不是说,你其他几台没问题,这台有问题,就是这台有特殊原因。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就是为了最大可能规避这种情况(不是百分百一定发生的情况),所以有一台有问题,你这个比例也不低了。

事实上,同步带传动原则上,不应该使用张紧轮,如果迫不得已,无法调整中心距,使用了,尽可能避免深角使用,而是选用浅角使用。你好几个惰轮全部是深角使用,内向死命压同步带,使带心材料弯曲疲劳增大,只要同步带质量差一点,很快就会断的。

深角使用,只适合,小带轮端,咬齿不够,防止跳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构不科学

并不是说,你其他几台没问题,这台有问题,就是这台有特殊原因。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就是为了 ...

多谢  学写了~

网友:
买好质量的

网友(2017-06-15):
如果多台机器出现一个问题,首先应该看这台机子在尺寸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本身的问题。然后看这台机子的皮带是否合规范,最后是机子在客户处是否正常使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
看国外的设备上面,很少有同步带带弹簧张紧的,用滑槽或者偏心调张紧的很普遍。至于折弯太多,感觉不是问题,包角大点还是好事。同步带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
如果只是特殊情况的话,还真不好找原因,不过请问下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

网友:
解释合理,学习了

网友:
测过张紧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