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的标注

楼主(2017-01-12):
我想问一下 这个0.015和0.018是查表查的么 比如说我们正常标注一个圆柱的公差是正负0.02    两者有区别么

网友A:
0.015和0.018,是国家标准标法,你的±0.02严格讲不规范

网友:
+-0.015不对。

网友B:
先要懂的配合公差,为什么要配合公差?什么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为什么用过渡或间隙配合?

网友:
配合啊这是!你的正负0.02  要求看用在哪里了!

网友:
是的,标注一个圆柱的公差是正负0.02是不符合标准数值的

网友C:
先根据配合要求选择公差等级,然后根据尺寸范围查出公差的具体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配合要求选择公差等级,然后根据尺寸范围查出公差的具体数值。

层主正解,机械手册上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5和0.018,是国家标准标法,你的±0.02严格讲不规范

按照标准的话  是单独有关于齿轮的加工的公差标准的选用的么 就是 首先对象是齿轮 其次外圆的公差的大小如何标注 内槽的键槽如何标注是么 都有特定的选用范围的???我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配合要求选择公差等级,然后根据尺寸范围查出公差的具体数值。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懂的配合公差,为什么要配合公差?什么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为什么用过渡或间隙配合?

奥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懂的配合公差,为什么要配合公差?什么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为什么用过渡或间隙配合?

真的 当初都没考虑过 为什么要用配合公差 真的谢谢 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标准的话  是单独有关于齿轮的加工的公差标准的选用的么 就是 首先对象是齿轮 其次外圆的公差的大小 ...

米思米的资料,最后面有的,你去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的资料,最后面有的,你去翻一下

米思米的资料???我看看能找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的资料,最后面有的,你去翻一下

你说的是网站么 还书??如果是网站可否给一个链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网站么 还书??如果是网站可否给一个链接呢

米思米是资料,小日本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要求不高的公差可以按经验或一般公差给出,比较精密的地方就要通过查表,计算,圆整等方法去规范地确定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要求不高的公差可以按经验或一般公差给出,比较精密的地方就要通过查表,计算,圆整等方法去规范地确定 ...

经验是指对于机床了解 是否能加工出来的精度标出吧    一般公差是通过查国标T/1804-m是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很精密的地方按照一般公差的标注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验是指对于机床了解 是否能加工出来的精度标出吧    一般公差是通过查国标T/1804-m是吧 ,那也就是说我 ...

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就是看机床能不能加工,一个是看零件的用途需要什么样的公差或配合,我接触过的很多都是以这两点作为最根本的考虑,还有就是要考虑零件的加工和使用的经济精度,精度太高会浪费金钱,太低则不能使用,还有就是组件中的零件要通过计算进行公差的合理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就是看机床能不能加工,一个是看零件的用途需要什么样的公差或配合,我接触过的很多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