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SNG和TSNL油封的区别

楼主(2017-01-12):
各位大神,请问TSNG和TSNL油封的区别啊

网友A:
看代号应该是轴承用的,建议楼主给出品牌和使用环境,毕竟不同品牌之间的代号有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号应该是轴承用的,建议楼主给出品牌和使用环境,毕竟不同品牌之间的代号有很大差异

对的,就是轴承使用的,TSNL是SKF的轴承油封,TSNG是TIMKEN和其他国产轴承使用的油封,轴承都是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