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切削刀纹异常

楼主(2017-01-12):
切削底面刀纹异常

网友A:
1.刀具底刃不锋利,2加工中出现震刀,看工件是否没装夹紧或底部有悬空。3,走刀过快了
个人觉得应该是震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刀具底刃不锋利,2加工中出现震刀,看工件是否没装夹紧或底部有悬空。3,走刀过快了
个人觉得应该是震刀 ...

多谢,但是现状是刀具为新刀具,测试了电主轴振动等各项精度均OK。夹具也经过验证稳固牢靠。如果是震刀的话可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程式,刀路会不会是顺铣和逆铣夹杂在一起

网友:
仅供楼主参考
1,刀具端刃跳动(高低齿现象)
2,刀具端面刃倾角过大

网友:
楼主说了电主轴,说明是高速了,直接上切削参数不就可以了。检查刀具是不是有积削瘤

网友:
换用直径大的盘铣刀。

网友:
刀口,磨损

网友:
刀具转速太高,也会产生刀具径向跳动,产生震刀。
加工的时候在旁边听听刀具切削的声音,判断是否震刀,可以适当的降低些转速,不是刀具转速越高,表面越光滑的

网友B:
加工中声音如何 震动大不大 ,这个原因有可能是工作台刚性不足啊 检查一下镶条或滑块

楼主:
图一,电主轴,S16000,F1000,高光倒角,目视高光面呈一楞一楞条形反光。底面F2000,刀纹异常
图二,机械主轴,S16000,F6500,底面异常

网友(点评):
你这是哪里产的机床这么牛逼!机械主轴最高只听说10000转的,而且是小机床。大部分面不光是刀具旋转速度过高刀具不平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现状是刀具为新刀具,测试了电主轴振动等各项精度均OK。夹具也经过验证稳固牢靠。如果是震刀的 ...

切削液是否冷却到位?排削是否顺畅?
是否有精加工?余量是否合适?转速走刀是否合适?刀具是否过长?刀具质量是否有问题?例如静态转动ok,速度越快越摆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声音如何 震动大不大 ,这个原因有可能是工作台刚性不足啊 检查一下镶条或滑块

加工声音与振动都很好。工作台刚性可怎么鉴定??

楼主:
高光倒角放大图

网友C:
这个怎么看怎么像高低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看怎么像高低齿啊

旁边为底面切削刀纹,正反刀纹同样严重,应该不是刀具原因

网友:
主轴与工作台垂直么

网友:
想看看刀片情况

网友:
没猜错的话 楼主做的是手机后壳吧

网友:
看图片效果工件首先就没有夹紧,明显的各部分的切削深度就不一致嘛;其次看刀路纹理,你这程序设置就有问题,把加工参数再优化一下吧,加工参数太不细致啦;程序里面的下刀方式改一下,感觉采用的是螺旋下刀,加工铝合金材料只需要把慢下刀速速和进出刀方式设置好采用轮廓下刀就可以啦;再检查一下刀具磨损情况;问题很多嘛,感觉像个新手初次加工,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电主轴,S16000,F1000,高光倒角,目视高光面呈一楞一楞条形反光。底面F2000,刀纹异常
图二,机械主 ...

10000r/min算高?我们公司产的精雕机最高转速60000r/min,平常加工铝件小刀具加工都是10000r/min以上....

网友:
1.刀尖圆弧过大2.工件低面不平3.刀路4切削速度5.材料的加工特性

网友:
检查下拉杆,拉杆的碟簧有可能有问题,刀拉不紧,

网友:
首先楼主是多大的刀?切削参数与刀具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电主轴,S16000,F1000,高光倒角,目视高光面呈一楞一楞条形反光。底面F2000,刀纹异常
图二,机械主 ...

 只能说明你见得不够多,我们的钻攻中心的机械主轴最高转速24000。

网友:
将材质、切削参数及刀具大小型号列出来看看